asus显示器灯亮,黑屏

楼主(2010-03-09):
我有一个ASUS显示器,通电灯亮但是屏幕是黑的还伴随着咔哒咔哒的声音,高手帮帮忙,是哪里坏了啊,是高压包吗?

网友:
查一下二次电源和行管。

网友:
先看行管是否短路,在看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是二次电源。你先测量后再问。

网友:
断开行供电看看是否还有响声?

网友:
行管短路,二次电源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