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联845GL主板,靠经南桥的BM1117发烫,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3-09):
冠联845GL主板,黄色小板,靠近南桥的 BM1117 -3.3 发烫。 上小3V电池就不能开机,必须小电池卸掉方能开机, 开机后不跑码! 请兄弟们给个思路啊。    1117 的输入端为ATX 电源的紫色+5V 输入,输出端为1.3V ,另一端接地。

网友:
南桥热不,换个1117试下了。要是换了还是烫南桥也烫那南桥泡汤了

网友:
1117一般不容易坏的,楼主跑一下3.3vsb线路看看有没有元器件短路,如果全都正常那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很经典的南桥短路的一个故障显示,老孙在视频里面讲短路的时候说过这种现象,

网友:
跳线是不是短路了,南桥和网卡汤吗?

网友:
南桥不热,但是换了  1117 后,接上电源,1117还是烫啊!!!。求解。

网友:
该主板,集成声卡,没有集成网卡。

网友:
跳线上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一帮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你指的是那个跳线  ?

网友:
PCI 14脚对地了没

网友:
SB3.3直接短路了,桥当然不热了,,,热的话1117就不会热了。。。因为负载短路电流都耗在1117身上了。。。。。这情况一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PCI槽的A14对地短路的话一般SB就坏了,LZ打一下A14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基本上是不行了  这样的板子!

网友:
你已经 解脱了 紫短路 基本都是 南桥挂

网友:
A14脚  1117拆掉  南桥周边电容   南北桥总线对地  没事的话测测  可以肯定出南桥的问题
多测量一些点位看看
反正是挂了

网友:
修主板的时候最好养成习惯 测哈主板南桥北桥挂没。。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南桥加电发热的主板,回去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集成的网卡
要是一有把网卡拆掉试哈
要还是发汤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量1117的2脚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南桥挂了 换班把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网卡拆掉就可以,我修过很多是集成网卡导致3.3V 只有1.4V多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1117烫,经验多次维修实例,换掉是没有用的,直接摘掉,你会发现南桥中心圆点钻手指的烫

网友:
先干掉网卡看看

网友:
兄弟南桥挂了呀

网友:
SB 90%挂了这种半

网友:
发烫可能是主板其它地方短路,并非南桥一定就挂了。

网友:
把网卡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