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INI2133不开机

楼主(2010-03-09):
HPMINI2133不开机 ,原来能触发但是不亮拆了后就没有出发了,连触发电压都没有了有没有 图注看下开机点跑哪里去了

网友:
高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加焊显卡后不能触发。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郁闷,换了一个LCD的主板,没有背光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