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短路

楼主(2010-03-09):
华硕主板P5VDC-X,红5v橙3.3v都短路,请问高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未必马上就断言桥坏了,若马上断言桥坏了,根本就没有去思考为什么故障。
需要5V和3.3V的,有内存供电、时钟晶片...等!
每一个小地方都不要放过。

网友:
不一定,主板上用到5v,3.3v的芯片多着了,例如:I/O、网卡等等。只要接在同一条线路上有一个短路阻值都会拉低

网友:
肯定不是桥坏了,主要查下USB供电,或是被人做过故障

网友:
这款主板换过MOS管但换上之后接着就烧了,换了电源IC,并且拆了网卡IC,USB主供电对地阻值很小几乎为0

网友:
一帮是桥挂了

网友:
桥坏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