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复位不显示

楼主(2010-03-09):
今天接了一台杂牌电脑,而且很老,所以也没有图纸,CPU是BGA封装的,机器现在的现象是已经复位了,电压全正常,但屏幕不显示,请问该怎么办,内存也已经换过,没有用

网友:
也许是桥的问题

网友:
老机器 找到北桥加焊下

网友:
电压跑到多少 跳了几下 老机子没有miniPCI 槽的吗 用测试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跑码看看,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