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1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输出!!

楼主(2010-03-09):
我有个小本没有cpu供电!测量了一下isl6261的vccp ,vdd,vin供电都正常!不知道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输出cpu的供电!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个故障。哪个高手可以帮忙的谢谢。。我这个ic6261 的1p fde=ov 2p pgd_in =3.3v 3p rbias=1.44v 4P vr_tt# 0.3v 5p ntc=5.01v 6p soft=0.01v 7p ocset=0.04v 8p vw=3.07v 9p comp=2.96v 10p fb=0.01v 11p vdiff=0.04v 12p vsen=0.04v 13p rtn=0v 14p droop=0v 15p dfb=0.03v 16p vo=0.02v 17p vsum=0.02v 18p vin=18.44v 20p vdd= 5.05v 22p boot=4.76v 23p ugate=0.02v 24p phase=0.02v 25p vssp=0v 26p lgate=0v 27p vccp=5.07v 28p vido=0.98v 29p vid1=0.72v 30p vid2=0v 31p vid3=0.02v 32 vid4 35pvr_on=3.3v 36p dprslpvr=0.01v 37p dprstp# 1.02v 38p ckl_en=0v 39v 3v3=3.3v 40p pgood=3.1v不知哪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