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 CN61的板!!!

楼主(2010-03-09):
主核心电压为1.6-1.7V。PG信号电压为0V。复位电压为3.3V.时钟为0.2-0.3V。
  CPU12V正常。RESET正极电压为3.3V。。。主板诊断卡,的CLK灯不亮,RESET灯长亮!
  跑码80.--  跑码65.--  跑码64.--  (4位的诊断卡)
  3.3V的场效管为0.2V。。对地阻值为0。。
  最问怎么维修!这故障!

网友:
PG信号0V
肯定不会REST

如果VCORE正常,而PG不正常
先查查VCORE芯片PG端上拉电压,正常的话更换VCORE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