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A6JC 不能触发

楼主(2010-03-09):
ASUS A6JC的机器,不接COMS电池,会自动开机,正常的很。按住开关关机,再开就开不了机,开关3V正常,电源部分也正常,南桥已经换过了,其他部分未动,不知什么问题,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好像是IO的问题 我修过一次

网友:
这种现象也修好,换过IO 是不是ITE 的呢 我修过一次换了好过但用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一次没有修好,后来又遇到过,都不一定,有的是IO有的南桥还有晶振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