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BGA修478CPU座空焊的方法

楼主(2010-03-09):
经常在论坛见到有的朋友遇到478的CPU底座空焊的情况,但是苦于没有BGA没有办法解决,今天我将我以前用大风筒加热的经验分享一下,如果觉着有用的朋友帮顶一下,给评一下分。闲话不说开始工作。
1:准备工具,CPU底座托架(好多的联想主板用的)  旋转风的风枪 上图
它的作用是防止主板受热变形。

2:把CPU托架用螺丝固定到主板的背面。

3:把CPU底座上的白色塑料壳拆下来,拆的过程简单的很。

4:把松香水从底座的上边滴到底座内。把周围的电容用铝箔纸隔开。

5:把风枪温度调到350-400左右在底座上不停的转着吹,不要固定在一个位置。

6:用镊子轻轻的动一下底座 如果底座动一下后又自动回位(注意 是轻轻的),那么加焊已经结束。停掉风枪。

7:降温后 用牙刷蘸洗板水或者二甲苯刷洗底座上的松香,一定要刷洗干净。
8:拆下托架后盖上底座上的白色塑料壳。

具体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之前用这种方法基本都可以修复此类的故障,遇到底座空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有没有 用锡炉的成功率高啊

网友:
用这个铁托架来防止吹焊的时候变形,不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网友:
不知道加热是否均匀

网友:
不错,感觉方法可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风同就可以搞定 呀

网友:
此法常用..........!

网友:
办法很好,回去做一个试试。。。。。。。。。。。

网友:
我以前用电炉烤的时候把这个托架拆下来了,用风枪还真没想过它的作用,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修的是块精英的板子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一直犯愁呢

网友:
你那风枪是多大功率的  我的8205行吗

网友:
478的一向不用BGA呀

网友:
看不明白,风枪是在背面吹还是正面吹?CPU底座是BGA的吗?松香水滴在槽里吹干后不是有残留物吗里面是铜脚一刷就弯曲如何刷洗呢?

网友:
现在有PGA我还是用这种方法的!快又省

网友:
不知道成功几率高不高

网友:
空焊的478我们都是用这个,在背面垫IDE硬盘数据线,一层或两层就好,主要这种架子不好找

网友:
楼上的,可以自己想一下嘛,刷CPU座子一定要用牙刷吗,怕弄弯就用卫生纸喽。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牙刷用软毛的,我一直是用的牙刷,效果不错。把里边的铜片弄弯的情况还没碰到。至于成功率,说实话我用的成功率基本是100%。

网友:
我洗松香水一般用二甲苯或者丁酮,对松香的溶解性好,多滴一点到底座上泡一下,多刷几遍,最后用酒精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