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E主板不能加电

楼主(2010-03-09):
一张很奇怪的主板,上CPU自动加电,主板测试卡显示NO—C,不上CPU短接POWER开关不加电。。请问高手应该检查哪里啊?本来还好好,卖出去给客户用了一个下午之后就这样了。上CPU测主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5V好像是通过一个JM06AK的稳压器通过开机排针的,测过没有电压。

网友:
本人是新手。很多都不懂啊。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对呀。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