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S_1034时序困惑

楼主(2010-03-09):
AC模式下  怎么会是3VSUS 和5VSUS 先于  PWRSH#开关跳变信号呢?

网友:
这个SUS跟广达常见的SUS意思可能不一样,大概是相当于PCU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 可能此板在AC模式下 EC必须开启SUS 得到2路电压后(可能给某些芯片提供)再等待开关的PWRSW#进行触发 可能此工厂的设计吧 我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资料不会出错,原原本本地执行吧。

网友:
应该不大可能吧!  那他的AWAY  代表什么?   我觉得这个AWAY才是类似与广达的PCU才对!

网友:
Always应该 是LDO输出,先供EC工作

网友:
刚刚看到关于DELL GM45的维修资料   有下面一段!   我觉的用来解释这个应该可以!  不知道楼上的几位怎么看?

网友:
这个SUS肯定不能当成广达的SUS来理解,图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Bat模式下,SUS也是在Pmpwrbtm前面就已经出现

网友:
我同意无边的看法 可能这并不是像广达的SUS产生的时间顺序  此图在产生SUSPWROK之后才给南桥PWRBTN

网友:
这个SUS肯定不能当成广达的SUS来理解,图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Bat模式下,SUS也是在Pmpwrbtm前面就已经出现
引用 网友A:

嗯 ,经您一提醒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这个PWRSW#这个是否类似于KBC的自我复位呢?

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PMPWRBTM#才是开机跳变!也就说的通!

我原老以为这个PWRSW#是开关跳变(或者KBC的跳变输出)
.

网友: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过来。PWRSW真的是开关,而PM_PWRBTN是EC送给南桥的触发信号,它其实是PWRSW经EC转换出去的。

网友:
我同意无边的看法 可能这并不是像广达的SUS产生的时间顺序  此图在产生SUSPWROK之后才给南桥PWRBTN
引用 网友B:

嗯!  那我可以像他这样理解吗?  是否就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厂家的采用的原件不一样,当然电路的时序也不一样,不要学死了,要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