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OMPAQ V3000上网异常求助!

楼主(2010-03-09):
COMPAQ V3000上网异常求助!能用交换机上网而且用起来正常!但不能用猫和路由器!根本插上线没有反应。声明系统问题已经排除!
路由器

网友:
你的猫和路由器是不是UPLINK的端口,这个要交叉线。

网友:
谢谢。怎么交叉?我试下,嘿嘿!补充:其他笔记本用这线猫和路由都正常

网友:
1-3 2-6,它原配的线不在吗?

网友:
怀疑硬件问题。BIOS也有可能 。965集显板子谁有帮传份。因为机子原来 是正常的。其他笔记本用那猫路由器网线都可以上网的。但就它插上猫或者路由器没有反应,交换机却又上网正常!还有无线网卡能看到无线信号但连接不了。这个怪病是前几天打雷造成的!

网友:
那就拆开机器,换下网卡变压器吧,里面有保护元件,可能坏了。

网友:
防雷击芯片?

网友:
是的,它使链路信号变弱,交换机本身的信号强所以能“正常”使用。有的保护元件在外围板子上,就更好找了,也有集成在RJ45座子里的,你看看型号。

网友:
谢谢余老师。已经修复。是防雷击芯片的问题!

网友:
v3000 显卡门涉及到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