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OS下面,字体会变得很大,而windows里则正常

楼主(2010-03-09):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呢,在DOS下面,字体会很大,基本上一个屏幕显示不了多少字,要运行GHOST都没有办法。故障引起原因之一,就是时钟芯片引起的,更换之后就可以得到解决。大家不妨试试
Windows

网友:
不会吧?DOS下面图像字体变大应该是分辨率的原因吧

网友:
不是那种正常的变大,是变得异常的大,只能显示差不多三分之一屏的字,忘了拍照。

网友:
LZ至少说说是集显还是独显吧
哪个时钟啊?这是显卡还是主板故障呢?

网友:
是华硕P5KPL-AM SE 集成显卡,量测了显卡的七个信号,没有问题,凭感觉应当是时钟芯片异常,就换了个,手头没有示波器,就没有去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