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HP520主板故障问题

楼主(2010-03-09):
我修一块HP520主板: 故障现象是 上电风扇转一段时间后停止。

我测2.5VS不正常。 原因好像是量供给U3的2.5V端对地电阻只有4欧(正反向都是4欧)造成2.5V稳压过载保护。

再查发现这路2.5VS供给U3有几路。其中一路是供CRTDAC0/CRTDAC1的 这路对地电阻4欧姆。

请问: 这个现象是什么故障啊? CRTDAC是干什么的? 对地电阻4欧正常吗? 是这个U3损坏了吗?

U3是北桥吗?

请各位高手帮忙回答。 不胜感激。

网友:
风扇不转,就不需要大动干戈了,飞个3VSUS就好了,别再弄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还是没太懂。高手指教具体点吧。

我是初级。

网友:
这台笔记本我刚接手的时候,发现主板上1.08V电压的保护跳线融断。1.08V的滤波电解6V220U击穿。
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

现在发现2.5V电压异常。 1.05V电压也没有。

请高手指教一下。

故障现象是: 插上适配器后,直接风扇旋转,各灯亮,约3秒左右风扇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