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系列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09):
1、技嘉GA-8I845PE
故障:不过CPU。
处理:上假负载,上电可以正常开机,但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大电感的CPU供电没有。再测场管的控制极没有电压输入,控制极直接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由ATX电源的5V供电提供。有供电,没输出,电源管理芯片坏,换掉,CPU供电、复位正常,上CPU测试,正常了。
此电源芯片为ISL6563CR,一个很小的四脚芯片。

2、技嘉GA-8I845GV
故障1:开机一闪即灭。
处理1:根据经验,开机一闪即灭说明主板上有短路,测主板各大供电、ATX电源供电都没有短路,估计是芯片短路,加电,用手触摸各大芯片,如果芯片短路的话一般会发热的,发现串口芯片很烫手,拆掉。加电开机,正常。
故障2:点不亮。
处理2: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没有短路的,再测ATX电源也没有短路的。强行开机,用手摸主板上的各个大芯片有没有发烫的,发现南桥温度有点高,马上拔掉电源,怕烧南桥。拿好万用表,在主板通电时以最快的速度测南桥供电。发现南桥供电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南桥挂了。但有些板还不一定,南桥发热80%是AGP供电问题,二话没说,就把那个3055换了,换后正常开机,南桥也不发热了,为了试验我再次把原来的3055换上,竟然也正常了,我等了一会,再开机,故障重现,证明原管的性能已经不稳定。有时候就是场管不良造成的。主板上的各大元件,用得久了,什么都会有可能出现不良的情况,这种故障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只能用换了试试。

3、技嘉GA-8IE2004
故障:开不了机。
处理:上电测主板上各大供电管,还有ATX电源,发现内存旁边的供电场管短路。换掉,上CPU、内存测试,一切正常。
注意:技嘉的这种板有一个通病,内存旁边的场管和二极管很容易烧坏,而且有些不是一般的坏,而是烧糊,连底盘也烧掉。清洗干净再换还是能正常用的。但内存的供电变成了2.2V左右,少了一点。因为主板烧穿底盘,漏电了。

4、技嘉GA-8IDML
故障:不过内存,蜂鸣器老是报警。
处理:据说本来是好好的,但拆下来清除灰尘后就不能用了。用洗板水清洗内存插糟,不行;刷BIOS,换IO,还是不行,因为IO是输出输入总线,它的内部不良,局部的损坏也会造成不过内存的;怀疑北桥空焊,用力压,不行;测了内存槽旁的电阻,没异常;考虑到此板用久了,可能是一些元件老化不良,就把内存旁边的6.3V的电容全换了。再上内存试,过了,故障排除。
换下来的电容从外观看并无任何异常,没鼓包、没漏液。可能是电容内部的电解液干涸了。

5、技嘉8vm533m-rz
故障:不跑码,显示FF
解决方法:上假负载,测量cpu核心供电、复位正常,再用测试灯检测cpu座,没有虚焊,刷BIOS,能跑了,但只有跑c1,有时跑c0,加焊了北桥后问题解决。

俾面派对 -2 转贴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