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几大通病

楼主(2010-03-09):
1、华硕P4G533-LA
故障:CPU不工作。
处理:上假负载,加电测主板各大供电、复位都正常。怀疑CPU座子有问题,上CPU灯座查看,有几个灯不亮,用手压下就亮,CPU座接触不好;拆开CPU座的上层,里面的铜片有松动,用小针一个个挑好,上CPU测试,故障排除。

2、华硕P4B533
故障:能点亮,但提示“new cpu installed,please……”
处理:提示的意思即为新的CPU被装入,请进入bios重新设定CPU参数,进入BIOS,设置完正确的CPU参数,重新启动,仍然会出现此提示。根据此故障现象,应该是检测CPU的信号存在问题而导致的,478的CPU座,此信号为SkTOCC#,即Socket Occupied(CPU插入) 这个讯号一般由 CPU拉到地,在主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板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 CMOS 对 CPU进行重新设定。那么问题就应该在这里了。此信号位于CPUAF,26的位置,顺着此引脚走线路,走到IO旁边的一个702场效应管,怀疑其工作状态不良好,将其直接更换后,故障排除。
3、内存供电部分的vref1.25v 采用4500M供电功率不足,损坏率较高,华擎也是如此。要说到最挑内存的板,非华硕莫属,关键在于内存供电不足,打磨条、非正规条基本会直接点不亮 还有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华硕内存供电2.5v都设计的比较高,基本都2.6v-2.7v之间

②北桥1.5v供电管易损坏,p4p800系列大都会出现,原因是供电管功率太小,不过也有好处,出现问题,先烧这个管,保护北桥。

4、cpu供电易损坏,845用两相供电还无可厚非,865、915还继续用两相供电,用两个管并联增加功率,支持赛扬D的p4p800-x 居然还用vrm9.0的电源模块hip6301,结果我碰到的是四个下管LD1011全部击穿,而采用adp3180、3181的几种775的板,存在很多cpu供电部分损坏的故障,而且极其难修复。

5、PS口滤波电容容易损坏,键盘或鼠标无法使用,遇到好几块了,比杂牌的遇到概率还多。

6、太多的非人性化设计, 比如你换了个硬件,内存,cpu什么的,重新开机就会自动进coms 第一个框就是让你选择cpu频率,不懂的用户经常会搞错。cpu频率万一选错了,后果很严重,非要弄个这样的步骤,直接默认不就万事ok 。还有臭名昭著的class跳线,多少修板高手都载在这个上面,有几个用户会真正用的上class 可是这个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设计的好也无可厚非,关键你还设计不好,屡屡出问题,我分析这个故障大多是控制class的mos管栅极电阻10M欧,这个电阻阻值太大,容易引起栅极击穿,造成class电路整个故障。

华硕主板最大的“特色” : 简约,简到无法再简,用最低成本造最“强”产品,华硕工程师可谓煞费苦心,把每个元件都榨干油水,不留余地。华擎也是步其后尘。华擎有些设计的板,可谓小才大用。 845D ICH2的芯片组硬是让它设计成能支持800FSB Prescott核心 DDR400 别的厂商做不到也不屑去做,这种做法类似硬件爱好者的超频,其结果就是故障不断的涌现。

华硕还有一个很混帐的问题就是COMS供电的小贴片滤波电容老是漏电,结果就是常常清空了BIOS。

我发现华硕的电源管理爱坏:ADP3180、ADP3166、ADP3163、ADP31。

俾面派对 -5 转载请注明

网友:
现在手上华硕的废版有好几十片了,看华硕主板的用料和做工低端的价位主板真是不如二线产品。还是喜欢技嘉的板子,维修的时候看那主板的颜色做工都顺心些

网友:
楼主,转载作品最好注明,这样的贴子,你发经验……看了版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