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3-09):
待机为标准:0.03A     3V 5V待机电压正常 1.2V  1.8V 也有,   触发就掉成0.01A , 我可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用很尖的镊子去刮一刮,看看能不能刮出一点其他问题来,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引导出这个问题的病源,把隐藏于深处的问题释放出来.

我先是刮TB,刮的亮晶晶了,触发触发,啊哦,还是老样子,继续刮,刮哪儿呢, 当然是MAX1631系统供电芯片喽, 它不给认真工作,也会触发掉电的,我用的镊子是金色的,非常的尖,25元/把的,用天平称了一下,足足有20g重啊。

刮了五分钟,准备通电试试,心想,我不直接试,用万用表点点每个脚,每点一下,看看是如何跳跃的,阻值很正常,只是点到最后几个脚时,有一个脚不对,不可能才几十欧啊,这个MAX1631除了地脚,脚脚都是一百以上的,几百欧啊,看来此脚牵连的元件有病了,顺查一下,哦,是一个黑色的东西啊,换了,上了一百多欧了!  上电触发一下看,…… 欧耶,好了。反复试,左触右触上触下触,电流跳的欢。

网友:
我晕 这种修机器的方法强悍

网友:
另类修法,厉害。让问题充分暴露,无处逃遁,才好解决,这个思路不错,可惜我今天已没有加分的权限了。

网友:
00后修机的方法吧?前卫啊!

网友:
哪有这种修法, 乱搞小黑

网友:
这种修法还是第一次见,以后也尝试一下

网友:
好厉害啊,看来我也要买个好点的镊子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最爱用镊子了,好镊子很多,我以前所在的一个公司,一个厉害师傅就爱用镊子刮,后来我也爱上刮了。

网友:
这样也能行,你强悍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方法,               东芝和美信的芯片本来坏的机率很高.      也不是随便刮刮就可以好的吧!
太神骑了!

网友:
神奇的镊子……

网友:
楼主在讲评书吗?

网友:
厉害啊LZ真前卫

网友:
你的镊子在哪里买的哦

网友:
你真强悍啊!

网友:
雷人的镊子,雷人的修法!!!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 没见过这样修机的

网友:
太牛了,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很好很强大···刮花了可不好···

网友:
这个只能是独门秘籍 并且自创的

网友:
相连的应该是二极管或电容之类的元器件吧?

网友:
没见过 呀

网友:
太厉害了 以后要像你学习学习呀

网友:
慢慢修把 多看图纸。。。。。。。。。。。。。。

网友:
修板子的方法很多 这种还是头一次见啊 要是给人看病 还不给人刮死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修的,刮的时候不怕短路?!

网友:
一刮 青烟一冒 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是啊 。我觉得也是,也不说下是什么东西坏了 。就在那一直刮-- 哦也 好了

网友:
是如何刮法,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一刮就能连上了啊

网友:
你刮了半天不也是发现阻值不对才修好的吗,我郁闷,白刮了

网友:
晕 还有这样修板的 以后我修板没招了也这样搞

网友:
非常神奇也非常残忍的维修方式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成功就行,不落俗套!

网友:
你好牛x啊。 给你刮好了

网友:
不管怎么修 机器修的开机了 就是好方法

网友:
经典故障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