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3-09):
这张图片是咱们基地的,有个dell的显示器,有电不开机,电源板输出电源是18伏。没有5伏啊。只有一个整流管啊。高压板,驱动也有18伏。其它电压就没有了。郁闷!!

网友:
看看5V正常不  驱动工作电压是5V啊

网友:
这个机器和优派的VP201B基本一样,屏是18V供电,你这个屏应该是12V供电!5V,3.3V等电压都在驱动板上经过DC-DC电路转换~~不开机测下按键电压多少?MCU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范围,正常可刷下MCU程序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