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鸟求助:IBM T30 可开机无屏幕输出

楼主(2010-03-10):
傻鸟求助:IBM T30 可开机无屏幕输出

我是那种喜欢没事瞎弄的傻鸟,进来朋友送来一台老机:IBM T30。故障为:可正常开机,但屏幕是黑的,却隐隐约约能看到液晶屏下的windows的进度条等高亮场景。

先前在电话中我就得知这个情况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液晶的高压条或者是灯管的问题吧?!后来,机子到手了一开机一看果然故障时像他描述的一样,在试机子的过程中,偶然有一次屏幕点亮了,当我用手按了按屏幕转轴的地方,就马上黑了。于是我猜想估计是接触的问题,马上找来工具拆机查找故障,拆机过程虽然有些难拆,但还是没有损坏外壳的情况完整的拆解了机子。由于手头上只有一些简单工具,加之对笔记本的维修一知半解,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按照我的思路“修理”,而我修理则是只能简单的去重新拔插了高压条,灯管接线以及液晶屏的接线来确定是否真的是接触不良,但往往愿望是美好的,事实是残酷的,经我“修理”过后的机子却发现问题可能被我扩大了。

现在具体的故障如下:
机子可以正常开机,但液晶屏无任何输出信号,就连原来隐约可见的高亮部分的windows进度条也看不见了。
但机子接上外接电源能正常充电,拿掉内存能报警,估计主机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可能问题会出在连接主板和液晶的屏线上吧!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建议,请明示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傻鸟不胜感激啊!!!!

网友:
如果你没有专业工具和专业知识,最好不要自己修,这有可能会扩大故障,遇到这种问题,最好的就是排除法来维修

网友:
我也是菜鸟,说错的,请高手指正

如果插入外接屏幕有显示,可先排除显卡问题
黑屏问题:
- 是否之前曾给人修理过,也许是焊点弄的不好,轻压转轴的地方也许拉扯到灯管电线,引起断线
- 如果没换过,或许是灯管烧了? 楼主看到它亮过一次,当时的灯光是否够白,均匀? 还是暗红,慢慢亮起来?
- 再不是就是高压条出了问题

之后完全看不到显示了,会不会是屏线被搞坏或者松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各位高手知道就请指点一下吧!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菜鸟,说错的,请高手指正

如果插入外接屏幕有显示,可先排除显卡问题
黑屏问题:
- 是否之前曾给人修理过,也许是焊点弄的不好,轻压转轴的地方也许拉扯到灯管电线,引起断线
- 如果没换过,或许是灯管 ...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这位朋友的回复,这台机子虽然是旧机子,但打开以后还是很新的,可以证明应该是没有被修理过。

屏幕偶然出现过一次,完全是正常的画面,亮度,色彩,显示比例都很正常。

另外我把机子试过外接VGA输出的办法,但外接VGA没有任何输出,当然我在接的时候没有按Fn键加功能键,或许这台机子要到xp下才能设置也说不定,方正这种方法不能确定主机有可能是损坏的方法。

我现在只有用排除法来一一排除了,首先是灯管,然后是高压条,最后是屏线,估计高压条可能性大!

网友:
IBM黑屏我遇见过好几个了,一般都是主板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你把内存在擦擦吧。你不上内存报警,上就不报了。不过不亮是吧?我建议你好好擦擦内存吧。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T30的机器。一看就知道你没看我那贴。先不要换东西。应该还是内存没有过的问题。有冼板水,最好用冼 板月刷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PM你了。你看下

网友:
T30有一个通病,就是很多机器的内存插座虚焊,你首先检查一下是否你的机器也有此问题。至于屏幕暗,先检查一下LCD插座边上的保险F8和F13,再有可能就是U2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