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 4520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0-03-10):
故障是开机后电流最高跑到1.7A,然后稳定在1.33A几秒,最后掉电,然后再自动重复此故障,最原始的故障是内显没有显示,外显正常可以进系统,测过显卡供电电感church全没电压,请问高手们这是抓不到显卡还是别的地方引起的?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自已不是说显卡没供电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测几个电感都没有电压,现在郁闷的是不知道那里导致没有电压
因为一插上显卡,背面的跟桥连在一起,根本测不到控制IC的工作情况,那位有方法?

网友:
最原始故障是外部显示正常,内置LCD没有显示
现在是自动开关机

网友:
220 V直供北桥南桥。。OK搞定

网友:
待机有没有供电,然后安开机键,从开机芯片出来的信号,给的各个供电芯片,你可以一个一个查,信号到开机芯片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