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显示,却分屏!上白下黑的原因是?

楼主(2010-03-10):
笔记本
上面有一小部分是白的下面是黑的,是什么原因啊?
笔记本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性较大,先弄个同型号的屏试试!

网友:
接VGA口用外接显示器试看啊。。

网友:
先接VGA外显,正常就查屏线和屏

网友:
有可能是屏幕 显卡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