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S 1610高压条共电是5V的吗

楼主(2010-03-10):
量主板的高压条线,有5V 。3。3 ,接地,还有就是4。6左右的电压
主板

网友:
按理说没见过有3。3V的供电的高压板,高压板供电进高压板了会直接连接些个头大的电容,找到了就是他了。。。。

网友:
或者找到保险量一下

网友:
和高压板保险相连接的应该是电源

网友:
5供电的,3。3V可能是控制信号

网友:
和高压板保险相连接的就是高压板的供电了

网友:
5楼的正解 是这样的

网友:
那就是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