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风枪,接在240V电压下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0-03-10):
850B应该可以吧?数码的我怕电压变了,不可靠。

北美家用的有两种电压,大部分电器是120V,大功率的电器用240V。

网友:
买风枪时有说明书,风枪上面也有标明吧

网友:
我这市电150V。正常用。

网友:
好像安泰信850B可以用110V的交流输入电压

网友:
AT850CF  热风拆焊台

  电源 AC220V±20V 50/60HZ
  热风泵功率 45W
  气泵形式:膜片式
  热风风量 0-24L/min
  热风加热器功率 250W
  防静电,风咀温度100-420度连续恒温调整
  重量 3.5Kg
  外型尺寸 180X145X260(mm)

以上资料来自基地淘宝店。由此可以看出,你的风枪在240V电压下可以使用

网友:
记得AT有不同地区电压的版本,以前台湾的会员就买过,和客服联系下,问问厂家是否有北美电压的版本。

网友:
正常使用值应该在200-240之间。大于或小于这个就可能会影响电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