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机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3-10):
监控机主板,不下内存,内存供电管为(5V、2.8V、2.5V);上内存,内存供电管为(11V、2.3V、2.2V);供电管换过一样,控制集成RT91738换过还是一样,不知要怎么搞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槽洗了吗?内存换了吗?都搞过的话就是北桥或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因为下内存之后,内存供电的对地电阻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