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有个新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3-10):
一块昂达  945主板   上的是E2200CPU  开机  代码跑到C1断电   三秒后自动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手动复位  也是先断电后  跑到C1在断电   三秒后自动开机正常进系统       在系统里软重启或者软关机正常   请问是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还是内存  供电不正常导致   内存  1。8V   是由一个管子供给的    我CPU  ISL65232芯片已经换了

网友:
那位兄弟回答一下啊   在线等

网友: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吧,我也碰到过很多,但没管它就这样用了,反正用起来正常的,呵呵,

网友:
郁闷啊   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主板还是有问题
急。。。。。。。。。。。。。。。。。。。。。

网友:
应该就是这样设计的,我有块主板和你说的一样,用一年多了,还是这样,别去管它

网友:
有些板是要跑几下C1的,还会断电。

网友:
你把内存换另一条试一下,我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内存早试过了   不上内存  只放CPU  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块SIS芯片组的,南桥重做下,好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   为什么?  因为 开机  BIOS  先对主板进行简单自检一下  觉得  板上没什么大问题  先自动关机后  在自动开起来   进系统后  一切正常   软关机  软重启都正常

网友:
能正常用就可以了、
应该是厂家这样设计的

网友:
好像是厂家这样设计的,说是为了保护USB的外接设备引起对主板的影响,后来好像很多厂家都改了,你去下载一个新的BIOS,刷一下就可以了,我的V星P35主板就是这样,要开2次机器才可以,后来刷了最新的BIOS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