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会造成CPU没有供电吗?

楼主(2010-03-10):
手头有台HP M2000 开机 就有0.17左右的电流 测电压发现CPU没有供电  但CPU有一点温度  芯片场管都换了  弄了好久也没有弄出供电 因为这机子南桥爱坏  所以请问大家  南桥会造成CPU没有供电吗???

网友:
应该不会,不过南桥坏了的话会出现不加电的

网友:
既然CPU有温度,就应该有供电了啊

网友:
CPU的供电与南桥好坏没有关系,搞清楚CPU的那个供电没有很重要

网友:
查看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南桥坏了 ,没有1.5V电压,会引起没有CPU供电

网友:
会的,南桥有与CPU直接通信的模块,用的是VCCP(1.05V)电压,如果这部分短路会造成VCCP保护

网友:
笔记本 我就不知道 不过我量过845的主板 CPU供电到南桥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笔记本中,各芯片的供电都是单独的,所以你把南桥拿下来,也不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
0.17的电流应该不仅仅是CPU没有供电,再查其它的供电吧。

网友:
电流在0.17,而且不掉电应该有很多电压都没有出来吧,估计你的SUS系列的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
那电流明显是没有CPU供电,CPU有温度是因为外核供电正常,外核1.05V要同时供到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