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白屏 自动加电

楼主(2010-03-10):
接一台海尔w66,开机后发现自动加电到0.75,并白屏。询问客户,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高压板,修过后能点亮,但屏显视比较暗,因他系统坏了,又让对方装个系统,结果系统装了几次都是装到一半就掉电。最后一次就出现自动加电和白屏的现象了。本人初学维修,不知从哪里下手,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白屏时有没有接外接看

网友:
用手压住显卡  看看会不会显示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你加365107055这个群 ,会大有收获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加焊就能好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白屏 你就要找一下屏的工作条件  W66的平线接口上面有一个三伏 是屏的主控信号 没有的话会白屏你在论坛里搜一下会找到

网友:
你先外接看看 这个机器显卡是 7300 很垃圾的哦  1# 明浩电脑

网友:
白屏,高压没问题了,是显示那块的问题,先排除屏供电那方面

接外显看看有没有显示,如果也没有就做显卡吧

网友:
谢谢各位,但这是一款集成显卡的机子,拆机后发现有二极管烧糊了,但不知道这管子起啥用,正在找相同的管子替换

网友:
我觉得还死显卡的问题,,,通病来的

网友:
这机器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下试试,

网友:
屏有供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