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阻值25

楼主(2010-03-10):
如果是南桥短路了引起的3.3v对地阻值是25的话,我把南桥 ,北桥,io 都拆下来后,对地阻值应该到无穷大了吧?不应该再是25了吧?
我的一个板子3.3v 对地是25,我都拆了后还是25,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短路了?

网友:
还有网卡声卡

网友:
2# 我天天要学习 都拆了,不管用,还是短路。

网友:
25也不一定是短路啊

网友:
3.3V25的话应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主要要看是哪种主板吧, 25不代表是短路, 你看是哪片板子, 讲出来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见过技嘉很多板子3.3V对地为25是正常的

网友:
不一定! 看主板来。。。。。。。。。。。。

网友:
8# 安信电器商行 联想的品牌机的主板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管或电容??

网友:
拆网卡,时钟IC!
1# 德州硬盘维修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你还要看你的主板是什么厂家的?品牌的会小一些! 1# 德州硬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