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机器非要放被子里面暖热才能开机,很郁闷

楼主(2010-03-10):
客户的机器非要放被子里面暖热才能开机,以前不是这样的。。。。有时候的用暖水宝,暖哈才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
正常
客户还没送修,先问哈大家这种情况是怎么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电容失容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是GATAWAY的,该机进水后不开机拿到我这修的,我换了烧坏的二个二极管和一只电容后,当时机子能正常使用了,可第二天早上又不开机了,到了中午再试又能开机了,第三天又是这样,好像是中午室温高了后就能开机了,我试的换了几个电容,也一样,找不到是哪个电容失容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要问有经验的老师傅了来回答了!!!

网友:
呵呵,和我的手机一样的,真是搞笑啊,手机是屏线的问题,电脑不太清楚,,,,

网友:
呵呵 我觉得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过于潮湿? 拆开抹干,放置一边吹吹风1-2天呢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请教了

网友:
以前我那本子北桥虚焊了,要开机堵风口一段时间才能开。

网友:
本子如女人,需要细心呵护
我认为是有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是那电容的问题啊,重点3 5V及待机电压供电部分电容啊!我这情况我见过啊,也修好一台了!

网友:
我觉的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