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白屏、接外屏没问题、屏线没问题

楼主(2010-03-10):
富士通白屏、接外屏没问题、屏线没问题,我应该从哪入手解决这东西,自己的破本拿来练手,有细心的朋友请指点下
问题

网友:
哪可能就是屏电路或屏坏了啊

网友:
我发现在屏高压边上(高压条),有一个贴片电阻,阻值写是:5021 测量时确是无穷大。但测对地阻值有1200多,不知道这个贴片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这样的数字,能判定他是坏的吗? 而且 不止是一个,还有几个也是这样。谁帮下我

网友:
你的是啥机种啊!我们专做的富士通啊

网友:
我的那是富士通的老板本,645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测电压撒 看屏的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