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3本子掉电求助

楼主(2010-03-10):
BENQ R53本子掉电求助
3.3V5V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98后掉电,这个本子年前更换过显卡,用了一个多月后拿来就这样了,供电都正常,就是开机掉电,问一下各大师没有个过这个本子的,指点一二

网友:
換過顯卡的的就再做一次BGA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年前更换过的显卡,现在又空焊了,R35好像是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