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负压整流二极管管FR157S的可用FUF4006代换吗

楼主(2010-03-10):
方正FG769的机器,厂家型号是B775,故障是亮度失控,经查是G1的整流二极管 FR157S及其限流电阻坏,二极管FR157S找不到同型号的,遂有FUF4006代换,二者不知参数。但开机正常,正在拷机中。

网友:
有知道的吗?
怕用户拿走有隐患

网友:
FR157S 和 FUF4006参数 有知道的吗

网友:
拷机9小里了,仍良好

网友:
代换的那二极管温度如何,如果温度不高,显示器工作又正常的话,应该放心交给用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