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显示器 清华同方的 花屏

楼主(2010-03-10):
今天修一显示器   清华同方的 花屏    已有维修史    打开后通电试屏  发现动屏线显示有变化  用封口胶带固定好屏线接口  显示正常了  收120大洋  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总是需要长时间烤机才能给客户的

网友:
屏线有问题和显卡有问题故障现象一样  不管怎样修好就行  收120不多  技术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发财

网友:
因屏线引起的故障比较多,一般简单处理一下就可恢复

网友:
我也修理了这种故障。处理了接口和屏线。用了一个月。又出现花屏。不知又什么好的方法彻底解决。

网友:
只是固定一下的话 就辉返修的

网友:
这是前面维修的那位老兄给你带来的呀,哥们,那位老兄太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