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865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0-03-10):
USB不能用,但是USB上面的网卡都管用,USB,5V和3。3V都有

用PCI USB能用,请问USB该怎么查 ,怎么修,南桥问题应该不可能了,用PCI USB都可以用

网友:
到论坛多潜潜水,能找到答案

网友:
看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用是啥样的情况!

网友:
"南桥问题应该不可能了,用PCI USB都可以用"

不一定,恰恰相好,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供电  OR 南桥

网友:
三楼说得对,量量USB数据脚对地阻值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估计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