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hal.dll文件丢失解决办法

楼主(2010-03-10):
用系统盘带进PE,将C盘的boot.ini文件(隐藏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然后打开,做如下修改:
[boot loader]
timeout=3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这里partition 1改成2就OK了

网友:
具体partition是什么意思不解释一下吗?

网友:
能解释partition,但不能解释从1改成2的原理,学习中,以前不会用这个时候,一直采用删除隐藏分区的办法处理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operating systems]
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 "Windows NT" /NODEBUG C:\ = "Previous Operating System on C:\"
下面的列表描述了 Boot.ini 文件中数据的含义: • “timeout”指定在选择默认的操作系统之前 Windows 等待的时间
• “default”指定默认的操作系统。
• “scsi(0)”表示主控制器(通常也是唯一的控制器)负责此设备。如果有两个 SCSI 控制器并且磁盘与第二个控制器相关联,则第二个控制器称为“scsi(1)”。

如果系统使用 IDE、增强的 IDE (EIDE) 或增强的小型设备接口 (ESDI) 驱动器,或者如果系统使用没有内置 BIOS 的 SCSI 适配器,请将“scsi”替换为“multi”。
• “disk(0)”指要使用的 SCSI 逻辑单元 (LUN)。它可以是独立的磁盘,但是大多数 SCSI 设置对每个 SCSI ID 只有一个 LUN。
• “rdisk(0)”指物理磁盘 1
• 本例中的“partition(1)”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上的唯一分区。如果有两个分区(C 和 D),则分区 C 为 partition(1),分区 D 为 partition(2)。
• 包含多重引导方式的参数(如果有的话)要求检查 Winnt 文件夹以从指定的 SCSI 控制器的磁盘和分区进行引导。

网友:
更改 boot.ini,系统应该是NT4至XP的系统才用, vista, win7 没用这个了
注意激活分区内要有 boot.ini, ntdetect.com, ntldr, boot.ini 这四个文件
partition 随着你硬盘内分区多少而改变,windows 下只认4个
打个比方,如果系统分区在第3位,那么 partition 数值就是 (3)
partition 就是分区的意思

网友:
那么把partition的数值从1改成2的原理是什么?1代表C盘,2代表D盘吗(正常分区)?
这么改数值和硬盘隐藏分区之间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

网友:
C, D, E ... 只是盘符,这个是可以更换的,这里说的partition值要看它在硬盘上的部署位置,运行XP"硬盘管理“就可看到
很多原厂系统还原隐藏分区都在头一位,XP boot.ini partition 值也就要从2开始了(windows 只认4个)
隐藏分区只是为了windows用户不能直接进入,误操删除其内文件,但有时只要更改其分区参数(0C) fat32 就可以进入

PS: 太久没搞过了,如果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分区的排序会将隐藏分区列在第一位(即使它的位置在最后),而将真正的C盘排在第二位,更改BOOT文件,从第二个分区(C盘)进行启动.
  删除隐藏分区也起一样效果.
是这个意思吧?感谢!

网友:
如果不隐藏厂家还原分区会导致两个可能,一是windows不认得它的分区参数,就会提示这个分区未格式化(如果错手点了那么还原分区就泡汤),二是会导致多增一个盘符,自己安装windows系统时候,主盘有可能就是 D: 盘开头了
希望我没记错吧

网友:
前面可能有隐藏分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硬盘分区的意思,意思是只有将硬盘操作系统的启动顺序改到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网友:
这样好像不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你这样改会误导人的吧!

网友:
是有些误导人的,楼主将启动选项从第一分区变成第二分区就可以启动,说明第二分区原来装有系统,而且正常,而第一分区的系统异常,出现“hal.dll丢失”提示,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网友:
试过多次了,都成功了,应该不存在误导问题吧

网友(2011-03-11):
请问LZ你这是装有2个系统时,出现的报错吗?

网友:
不是,是装的一个系统,有时候,特别是品牌机有隐藏分区的时候,容易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