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IBM修改串号的软件

楼主(2010-03-10):
发个IBM修改串号的软件

网友:
imz的格式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呀,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应该是个可引导的文件吧

网友:
楼主解释下吧,不然下了也没用

网友:
是可引导软盘格式的,可以装优盘里从优盘启动,和金钥匙验机配套使用

网友:
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是不是修改序列号的?  我的IBM 报0192    换了安全芯片出来的,序列号不一样,能不能改?

网友:
换了安全芯片?可以试一下能不能改!

网友(2010-04-09):
这个软件我发过了,请找我的帖子

网友:
改IBM机器里面的  主机型号序号,cpu序号,高压板序号等等。需要软盘启动。175这个版本不是最新的。只能支持到T42及以下的机器。有个哥们发了个最新版的,ID都被封掉了。

网友:
回复二楼的,将imz文件另存为rar文件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网友:
好东东。。。。下载了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