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待机正常 不开机

楼主(2010-03-10):
海尔W66    待机正常 不开机        来的时个3.3V短   拆网卡后  拆PCI 芯片 拆I/O  OK     换 I/0 原机  97551      后面换  87541       待机正常3.3V 5V 都有   但BIOS 上无波形  不开机    原机BIOS  刷不进BIOS     (W39L040AP)       不知道  用什么型号的BIOS 等代换     我换了一个台式机的W39A040     不管用    BIOS 没波形    那位朋友明白  告诉  用什么型号   代换  这机器BIOS  参开机的

另求块主板   那位朋友有    修过的也可以    W66   集成CPU   集成显卡915GM          QQ  1341456870   在线

网友:
BIOS也参与开机吗?在下新手没见过。呵呵。

不过你说BIOS刷不进去,编程器应该有去写保护的选项吧?

网友:
谁有二手主板 卖我一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