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安泰信3005SI的小问题,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0-03-10):
3005SI直流电源,接HP6535S笔记本,电流调到最大,电压18.5V。笔记本不亮,电源没有任何显示。本是好的。
用万用表测试,多用头内有18.5V电压输出。

晕了,是不是多用接头的问题啊。接了一个风扇,转的很好,说明电源应给没事。

网友:
写的比较含糊,正负极能随便换吗?不确定的情况下先用万用表测量下。否则本本烧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我这个和你一样 就是散热风扇声音大 谁用过说下

网友:
多用头的连接线是蓝色和棕色,这个比较烦人。我现在是蓝色接负极, 棕色接正极。但是接本,电源一点反应没有。如果换成:蓝正,棕负的话,电源会显示0.002的待机电流。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6838-1-1.html

网友:
今天又在基地低了一套多用头,现象和原来我的一样。
后仔细测试,HP 6535S笔记本的原装接头,内壁和内针都有18.5V的电压。

而多功能接头,内针没有电压,内壁有18.5V电压。
这样怎么办啊。说明是接头的问题。

网友:
找个外接的电源头,跳过第一道管,应该就能开机了,hp的内针应该是打开第一道管的,我师父说的

网友:
确认了是电源投的问题,配套来的多功能接头没有HP 6535能用的。
看来这个头得自己找了。
这个电源用着还是不错了。风扇的声音我觉得还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