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80不触发急救

楼主(2010-03-10):
海尔a680待机0.04A,按开机键有高低电平变化,但不触发,it8511e  2pin 有高低电平变化,69pin有高低电平变化,但南桥sis968没有返回信号,晶振32.768KHZ波形正确,测bios引脚有波形,不知道bios是否参与触发?谁有此板的bios程序和电路图,急用

网友:
找到A680 bios程序,用编程器写进去,但仍不能开机,看来是南桥或附近的电路问题,手头没有sis968,明天只好先重植一下南桥。我把bios程序共享给大家,哪位如果有电路图也奉献出来

网友:
海尔a680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