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10):
客户有台三洋 XU-50的机器,开机出现暗红色条形,有显示,但满屏都是这种暗红色条形,我没接触过此类产品,不敢冒然动手,故上论坛寻求在深圳做投影维修的专业人士帮忙解决问题!QQ:4零 2玖叁6伍80

网友:
检查主板的各个转接口,三洋的机器容易犯这种毛病

网友:
拆开检查过了,接口没有松动,装回去后故障依照!

网友:
xu50出现这个问题,要么是红色液晶片接触不好,要不就是坏了。如果接触不好。解决起来简单,如果不是接触不好的问题。可以用提高红色液晶片供电到17v左右试下,原来15v来的,如果红线能去了的话,那应该还能用3个月左右。如果不能。只有更换这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