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还要分型号吗?

楼主(2010-03-10):
笔记本
都是14.1的 难道还要分型号吗?都是30针的直接插上不可以吗? 忘高手帮我讲解一下,我是菜鸟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改屏要型号一样[系列不同可以] 另外就是三十针屏线LVDS信号接口定义一定要搞对才行

网友:
屏不是都通用的,一些特别的机器要有原屏,一般的机器只要接口一样,接口定义一样是可以通用的。但只要会方法,基本上只要尺寸一样,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