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发现,CPU无电压,看内存是否有电压?

楼主(2010-03-10):
最近修大量主板发现,CPU无电压,看内存是否有电压?无复位

754大部分主板,内存供电烧毁后。。CPU无电压

二修的板子发现,大量的人都先去修CPU供电。

没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如果有了,CPU供电也就有了

网友:
测量CPU无供电  这并不能说明CPU核心供电一定存在问题  有些主板CPU核心供电芯片还受到VID信号 PG信号和FS频率设置电压控制  有些则受主板内存南北桥控制

网友:
CPU无供电涉及到的可能性问题太多了

网友:
把上电的时序稿清了就明白了

网友:
我助过一块sis的小板就这样!内存没供电,导致cpu没有电压

网友:
AMD754以后的本来就是  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内存 供电管 短路 导致 CPU 没供电

网友:
遇到过一个478的主板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神啊!我一接触主板维修的时候我师傅就这样跟我说过了先修内存,南北桥供电再修CPU供电

网友:
兄弟,你师傅叫啥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