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不能保存BIOS设置

楼主(2010-03-10):
华硕p4s800d-x不能保存BIOS设置,换电池后也不行,一节新电池只用一个晚上就没有电流了,请教高手是哪个地方短路了,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啦 或晶振出现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时钟电路出问题了,应该是哪个元件漏电造成的。

网友:
跳线正确吗?正确的话追下线路,仔细找找

网友:
应该检查CMOS电路

网友:
跳线正常,我也怀疑是有元件短路,可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