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6150 09 年版v3000 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0-03-10):
更换6150 09 年版 温度是60-80,风扇也改了,不知你们换后的温度是多少?
更换

网友:
用水龙头冲一下散热片就会好点。你买的09款芯片花了不少米吧,呵呵。。。

网友:
不用散热胶垫的话 60左右 用的话至少高20度

网友:
应该不会超过70°,你最好把散热垫拿掉。

网友:
去五金店买点厚度差不多的铝板,然后找个师傅切割成若干快我们用的大小 ,每次弄完显卡垫在下面很不错 ,DV2000 INTEL 的显卡 换完09的显卡 改进散热,满负荷运行3D 也就50度 我换的芯片是带温控的哦

网友:
去搞点铜片吧更好

网友:
温度有点高。建议散热垫换成铜的

网友:
我垫铜片,改长转,一样的温度很低,只有40多度

网友:
这样是容易降低一些温度,但有些机子温度隔个一二天又会上升

网友:
09版的芯片换完 风扇没改长转 ,显卡温度待机47度。3D半小时70度。

网友:
加铜片吧,温度会低很多

网友:
加铜片真的温度降了哦。。。

网友:
09年的温度是高点 但是我换了很多了 客户玩游戏3d的 温度就在85左右 用2月了 没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那个导热胶垫,用一个小铜片取代,两面再涂上导热硅脂

网友:
现在更换09显卡.温度不会变的很高..。。

网友:
我用五角的硬币二面挫平,搞掉散热垫转,50度

网友:
把T6系列的风扇拆出来 铜板 呵呵别把显卡定坏了

网友:
其实换09版后完全没必要作改进也可以,最多换个散热软垫,基本上温度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