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无法使Wireless

楼主(2010-03-10):
这片板已经换过两颗全新的桥,更新过BIOS,
但是还是一样Wireless无法使用,
开机时还没进系统时WLAN的灯是蓝灯,
进了系统后灯立马变橘灯,
当按一下WLAN开关会出现WLAN off,
再按一次SW开关会出现WLAN Disable 如此重覆的出现,
在mini PCI-E 打了阻值也完全正常, 量SW5 到EC的两条线路也都没有问题.
拿另一片TX1000来测试则功能完全正常, 所以把系统问题排除了.

现在已经不知道要往哪下手了, 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重做北桥吧,那个板网卡挂在6150里了的,修过好几个那样的问题了,保的不久就加焊下算了

网友:
我之前的板子也都是做北桥就搞定了, 但是这片就是搞不定, 我把WLAN 强制ON的话, 他会在画面一直跳出WLAN OFF 的文字出来.
我目前还在试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