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IO参不参与开机电路

楼主(2010-03-10):
怎样判断IO参不参与开机电路

网友:
找个PDF看看就知道了
一般VIA SIS的芯片组的IO不参与开机

网友:
追 触发排针 和ATX电源14脚的线路~~!

网友:
追触发针有几根通,可以我将IO焊下,照样能开机

网友:
跑绿线和开机排针  via 芯片组的主板 io一般不控制开机

网友:
INTER 开机IO多   VIA  SIS不多

网友:
看I/O是什么型号的,再查看他的引脚定义看看有没有触发信号。

网友:
因特尔多数I/O控制

网友:
华邦的IO九成以上都参与开机,我见过的是这样,不知道事实上是不是这样。

网友:
记住几个常见的触发I/O就行,一般有得换的I/O都触发,没得换的I/O一般不参与触发,实在搞不清就追线.

网友:
一般查管脚定义,一些常见的有I/O不开机的芯片需要记住,象8705F, 8705,83697HF,93977EF,83628,71805,47M102等等

网友:
可以通过I/O 1# 烈火猛一剑 的型号,来判断:如ITE8705就不参与触发!

网友:
我不知道这些,我就想,不开机的,我就换I/O的  呵呵

网友:
一般参与开机的 有8712  83627  8702  SMSC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