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T220P显示器有时会黑屏!!!

楼主(2010-03-10):
请教高手!!!
我的三星T220P以前老出现“非最佳模式”因在保后来送售后,一个星期后去拿当时测试啦一下玩游戏什么也没事也不出现“非最佳模式”售后说换板子啦,能用啦也就没再问哪么多。可最近我发现偶而会黑屏,等过会再按开机键都又开啦大约就30秒左右,有时时间长点反正最长也不超过1分钟,好像是哪种保护什么的。。最近发现电源线拔一下再开开的很快。注不是经常出现黑屏,是偶而,请教高手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一个是按键漏电。另一个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按键漏电,电容性能不良 高压板灯管发热量太大

网友:
故障为侧按钮银触点短路不断向BIAOS请求设置保存,解决方法为更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