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灵 845GV/ML主板可触发诊断卡无显示

楼主(2010-03-10):
845gv的主板,测得重要电压都正常,可触发,诊断卡无显示,诊断卡复位灯不亮,点击rest键,诊断卡的复位灯也没反应,PCI A15脚0.19v,cpu供电1.75v时钟0.44v复位1.75v pg 1.75v 北桥1.5v内存2.5v,没有思路了,望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845gv的主板,测得重要电压都正常跑码也正常就是不显示图像

网友:
时钟信号似乎电压偏低。
时钟不正常,是无法提供复位的。

网友:
时钟0.4V可以,从你描述的情况看,可能是复位电路的事(点一下REST健,复位灯应该是闪一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测试卡。

网友:
供电对的话。点复位应该会闪的。不跑码有些板子上正常的。不过能点亮。你看那亮有微闪没有。可能你没看到

网友:
门电路有问题吧。电池附近的电路漏电也不跑码的

网友:
我把I/O换了也不行? 请高人指点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查 就是测试卡不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