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03-10):
接东芝M215机器一台,故障是用电池能正常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机也冲不了点。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都正常,待机有3M,用的是PS51020芯片,不知是不是这芯片是没5M输出的,还是问题就在5M这里,插电源后发现一芯片比较烫手,型号是BQ24721C ,这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
个人感觉这是问题所在,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兄弟修过这机器的呢。请教下!!
换芯片后解决!!!!

网友:
应该是没有5V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哪个芯片和5V有关

网友:
你查下周边电路

网友:
不是5V原因,接电池用电5V也是不会出来,等待芯片的到来,换芯片看看先

网友:
查下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