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板无VCROE求助

楼主(2010-03-10):
供电芯片为 3188  和 3418k 组合  3188供电 12V正常  控制EN 1.2V   VID0到5 都是 1.2V电压 不正常  CPU座为 775针BGA 封装 有没有可能为 cpu座 空焊   ?  遇到过的朋友 帮帮忙

网友:
有些設計,必須整板完成復位後(南橋、北橋),方會使CPU送出VID信號,先確認該板設計類型。

將3188拆掉,再檢查焊盤上VID的電壓。
是否還維持1.2V電壓!
若還維持1.2V,表示外部提供的VID信號是錯誤的。(CPU送出的VID信號)

网友:
U座空焊或者到针
另外注意一下U座和北桥附近的1.2V电压是否正常